直经6.1的塞规H13公差是多少?磨损极限是多少?

楼主(2012-11-19):
请问直经6.1的塞规H13的公差是多少磨损极限是多少
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手册上都有的啊。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你是6.1的孔H13的公差的话,也就是6.1+0.22,这个孔要做什么塞规啊?卡尺卡卡不要太轻松,当然,如果不方便另说,如果你需要做塞规,那么你塞规的T:6.124-0.008,Z:6.32-0.008,这样够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