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两步进电机同步的控制技术

楼主(2012-11-19):
两台同型号的步进电机,实现0.1度左右精度的同步转动,力矩在30公斤厘米左右,转速控制在0-100之间,有这样的技术和设备,本来想订购一套。有意愿者站内先联系。

网友A:
对于步进电机想使两个同型号的电机同步,可以使用分频板把控制信号分成两路分别控制两台电机的驱动器即可实现两电机的同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步进电机想使两个同型号的电机同步,可以使用分频板把控制信号分成两路分别控制两台电机的驱动器即可实 ...

噢,谢谢,可惜我是外行,你说的大体意思知道,就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去做,想寻求整套的东西,自己diy有点吃力

网友:
买个两轴控制器,再买两套86驱动和86步进电机就OK了。

网友:
要求0.1度的话最好加减速机,速比1:3,驱动设置细分8以上。

网友:
去淘宝拍个试试吧,地址给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3423638736.17.lEziq0&id=14226412204

我以前用过这个东西,就是在网上买的。仓库应该还有。如果用一个试试,我送一个也没问题的。用的多我就给不起了,呵呵。

网友:
我公司就有一台自动送料剪板机,直接由一台PLC直接带动两台步进驱动器(设置相同的细分),分别带动一台步进电机,前提是要电机的扭矩够大就行,启动频率不能太大而堵转或丢步。

网友:
PLC直接带动两台步进驱动器(设置相同的细分),分别带动一台步进电机

网友:
我觉得用机械来做应该有信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