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肯纳多刃精镗刀(每刃单独可调)

楼主(2012-11-19):
跟上次的大昭和的每刃可调面铣刀有点类似,但是这个是调整直径方向的,每刃最小0.001mm可调。个人感觉直径调比端面调可行性更高一些。

网友:
这刀具  华儿不实

网友(点评):
你用过咋的?

网友:
每刃可调的面铣刀,肯纳有很多啊,调整很简单,很快。

网友:
多刃镗刀,退刀怎么退?刀尖划伤壁,刀尖退刀时容易崩。

网友A:
就像楼上所说的,这样怎么退刀,如果是个多刃的精镗刀的话,仅仅是为了提高进给,我还不如用以下的这个大直径的可调铰刀,且每个刀片能用八个刃,

网友:
伊斯卡,山特都有这种刀的

网友(2013-05-06):
楼主的新玩意很多啊,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LZ说的多刃镗刀是用来粗加工的还是精加工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精加工吧,要不加表干嘛。

网友(点评):
嗯,有道理。但有点让人不确定,因为之前见过类似的刀具,用来粗加工发动机气缸孔,只是刀刃不可调。一般精镗不是只有一个刃么?如果LZ的刀不是精镗的,又好像没必要用到这么精细的调整。

网友:
5楼的是SECO多刃铰刀,非常经济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楼上所说的,这样怎么退刀,如果是个多刃的精镗刀的话,仅仅是为了提高进给,我还不如用以下的这个大直径的 ...

这把刀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