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系统的那种老机床能存多少个数控系统?

楼主(2012-11-19):
    各位朋友,我想请教个问题,广州数控系统的那种老机床能存多少个数控系统?
还有,管理方面,那个老机床没有外接端口,也没有程序锁,怎么管理数控程序比较好,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想锁程序,直接叫厂家给你定做吧,个人认为锁程序没有什么直接意义

网友:
广数,好像能存100个程序。至于管理程序就不好说了。编程之后它是无法设置标示的,只有001,002,003等这样的编号。之能用笔做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