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吸嘴在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2-11-19):
请教下各位高人,图片中的吸嘴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好像是非标件 ,画个图纸让机加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非标件 ,画个图纸让机加工做吧

谢谢。试做了一个效果不是太好,所以想看看那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A:
突然想起来,我们公司内有个国产机器有个小号的长相类似的吸盘座,需要把橡胶吸盘套上去才可以用的。如果尺寸特殊 ,要开模做的。我让供应商开模做的吸盘外径30,  2000-3000元一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我们公司内有个国产机器有个小号的长相类似的吸盘座,需要把橡胶吸盘套上去才可以用的。如果尺 ...

是的,前边是要安装吸盘的。你们自己做的好用吗?在哪里做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呢?

网友:
图片很好看

网友A:
橡胶吸盘见附件 ,感觉还可以
你就当地找一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吸盘见附件 ,感觉还可以
你就当地找一家得了

呵呵呵,谢谢你。我要找的不是吸盘,我想要的是图片中吸盘的那个连接杆组合件。

网友(2019-09-09):
我们公司专业定制吸嘴。图片上的这个吸嘴,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