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不借助电子系统,光推着轮子走便可以走出有规律的曲线?

楼主(2012-11-19):
想问问机械专业方面的大师,怎样可以不借助电子系统,光推着轮子走便可以走出有规律的曲线,可以走出像正弦曲线这样的曲线,学习机械设计方面的前辈们,希望能给点好的建议!!!我好像听过什么母线之类的方案,不太了解。谁知道 说一下吧!

网友:
简单。轮子系统增加个凸轮连杆机构。

网友:
一看你就是外行,凸轮呗!

楼主:
我知道凸轮,但我想问的是除了凸轮。
曾经有人只用把轮子倾斜一定角度就可以实现。【这是我们曾经的思路,不过都挺麻烦的.曾经有一年冠军只是把轮子倾斜就实现正弦曲线.所以大道至简,突破以往的思路才是正解】

网友:
齿轮系配合曲轴连杆推导角度,可以更换不同的变速齿轮来走出不同的正玄曲线。只走正玄的话不用凸轮也可以的,复杂的曲线就要设计相应的凸轮。

网友:
走在路上可以观察一下轮子变形明显的自行车和三轮车,车辙就是一条接近正玄的曲线,但要损坏的比较厉害的车子才明显,现在基本看不到了,以前经常看到(90年以前)。

网友:
大锅,中学就学习了正弦函数,书上写的是:一个稳定左右摇摆的悬吊漏斗,下面放一个平板,匀速将平板拖出,就可以得到规则的正弦函数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