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脱水机的减震问题

楼主(2012-11-19):
以前做过三脚的工业脱水机(如图1),现在要做食品类的脱水机,现在做了个架子(下两图)试了一下减震的效果,发现效果很不好,整个架子都跳起来了。大侠们看一下,提一些意见。(电机是刹车电机,转速900转)

网友A:
弹簧太硬,滚筒轴过长,三角带过紧,滚筒动平衡不好,滚筒轴太细,滚筒轴承质量不好,料桶装料前和装料后和电机的配重相差太多,问题很多,但一般自制离心式脱水机不建议采取吊装,特别是楼主这种直接焊接弹簧的,很危险,建议整体弹性支撑,以前做过一台比楼主这还烂的塑料脱水机,四根弹簧做支撑,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太硬,滚筒轴过长,三角带过紧,滚筒动平衡不好,滚筒轴太细,滚筒轴承质量不好,料桶装料前和装料后和 ...

弹簧不硬,我校核过弹簧,比较合适的,三角带也不紧。因为弹簧是现成的,懒得买。。。就采用焊接的方法。看来还是做压缩的那种比较好。谢谢建议

网友:
悬臂有点长,轴径有点小,另外个人感觉最好还是三点式,现在这个有点复杂,在不了解理论的情况下,应该按传统的方式来

网友:
看第二张图,上面的弹簧应该是起到压紧底盘的作用吧

网友(点评):
弹簧是悬吊安装滚筒和电机的底盘钢板。

网友:
原因就是转子的不平衡周期与弹簧自身的周期比较接近,导致较大的振幅

网友:
不知道洗衣机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是否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