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脱水机的减震问题

楼主(2012-11-19):
以前做过三脚的工业脱水机(如图1),现在要做食品类的脱水机,现在做了个架子(下两图)试了一下减震的效果,发现效果很不好,整个架子都跳起来了。大侠们看一下,提一些意见。(电机是刹车电机,转速900转)

网友A:
减震?我看这都共振了!弹簧那么放着,能不蹦起来么?应该在弹簧里面加一根芯轴,穿过下面的架子,芯轴上挑螺纹,用螺母把芯轴锁住,向下拉弹簧,把弹簧拉紧,只要在弹簧的压缩范围内,如果还蹦,就得加大弹簧力了,减少弹簧在刚启动时低频共振,只要转速超过一定值,基本不会再震了.

网友:
再说了,哥们这玩意不是产品吧,这样的设计不好吧,弹簧都焊死了,就是一命货,要是产品,坏了的话客户都得哭,怎么不考虑维修性呢?要是自己用还说的过去

网友:
还有,甩桶外面得有个桶把它罩起来把,把甩出来的水收起来,要不,这就成喷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我看这都共振了!弹簧那么放着,能不蹦起来么?应该在弹簧里面加一根芯轴,穿过下面的架子,芯轴上挑螺纹,用 ...

这只是试验的

网友(点评):
那就像最下边的图的结构,在弹簧内加芯轴,给弹簧一个预紧力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只是试验的

以前就做下图的这种,效果很好。现在上头要改。。。。没办法

网友:
你要先考虑好再做,把草图先做出来,再来生产,还要多问一些老师傅,

网友:
真长了见识了,原来减震弹簧可以这么装配,佩服佩服!
2楼的解释已经很全面了,当然,芯轴也可以做成别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