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中心编程,哪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2-11-19):
哪位大哥帮下编程

网友:
N001 G92 X0 Y0 Z0
N002 G90 G00 Z100 T02 M00
N003 G43 Z0 H02
N004 S600  M03
N005 G99 G82 X0 Y230.5 Z-52 R-47 P600 F120
N006 X199.62 Y114.63
N007        Y-114.63
N008 X0 Y-230.5
N009 X-199.62 Y-114.63
N010 G98     Y114.63
N011 G00 X0 Y0 M05圆点在圆心高50处

网友:
不好意思  没看到使用20的钻头铣,编成锪孔循环了,那楼主就用下G02编个子程序得了

网友:
1.x199.62和y114.63是用软件算么?还是有什么简便方法?
2.z-52r-47没看明白  不是锪深2么?(工件坐标系的原点在哪)

网友:
原点在高50处  深2个就是-52  r参考平面的位置是距离原点下面47就是距离工件端面上面3个  你看下G82的循环指令

网友:
那些坐标你直接在CAD里将图画出来 然后标尺寸就出来了
用20的钻头铣 子程序走到坐标处调用
G90G00Z-51.;
G01Z-52.0F150;
G91X15.0;
G02X0.0Y0.0R30;
G00X-2.0;
G90Z50;

网友:
各位大仙  看清楚要求??

楼主:
不符合要求啊,我要的是用G02或者GO3铣的啊

网友:
假设x y原点在R236.5圆心  ,z向在工件最高点 刀具直经20
O1
G91G28Z0
G00G90G54X0Y-236.5
M3S2000
G43H1Z50
M98P100
G00G9OG54X-204.815Y-118.25
M98P100
G00G9OG54X-204.815Y118.25
M98P100
G00G90G54X0Y236.5
M98P100
G00G9OG54X204.815Y118.25
M98P100
G00G9OG54X204.815Y-118.25
M98P100
M5
G91G28Z0
M30

O100
G91G01Z-52F1000
G01X15F500
G02X0Y0R15
G01X-15F2000
G00Z52
M99

当然  用龙记的宏程序更快  但我忘了子程序

网友:
上面有几处G9O改为G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