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中用户界面与经典界面之间的转换

楼主(2012-11-19):
刚下了个2010版本的CAD。由于在学校机房一直是CAD经典界面,对于2010的界面很不习惯,尝试了一会儿终于捣鼓好了
如图,点击“管理”->用户界面出现以下界面

右键 “AutoCAD 经典”在出现的选项中点击  “置为当前”即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确认即到 CAD经典  界面

如何返回2010界面呢。。打开如上图的下拉框选择自定义

同理的,将 “二维草图与注释”置为当前即可回到2010界面

网友:
好像不用这么复杂的吧

网友(点评):
额。。我也是第一次用2010.。。

网友:
好像有个选择经典页面 或者三维页面的 直接选经典页面  08是这样的

网友:
右下角的  工作空间 那里可以直接选的,不用那么复杂的。

网友:
右下角可以直接切换。

网友:
在右下角,有个小齿轮形状的标志,那个就是转换界面的

网友(2013-01-19):
应该先问问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