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时创建元件问题

楼主(2012-11-19):
PROE装配时新创建一个件,在编辑时为什么拉伸命令默认的是剪切呀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如图,在装配体的相交属性里,把自动更新勾掉,设置显示级改为零件级,就可以在零件上加材料了。

楼主:
我试着做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你没有激活那个新创建的元件啊,还在组件里面,当然就是拉伸切除了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