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应该怎样做啊???

楼主(2012-11-19):
这是一个直径1米2的圆盘厚度3.0,,下面要加一个0.2米的5.0厚的板,,如果采用焊接的话,可能会变形,,应该如何做才好尼???

网友:
氩弧焊,在小圆的圆周上点焊几下就成,有没有强度要求

楼主:
点焊的话会变形吗??怎样电焊好??

网友:
打孔,螺栓螺母固定

网友:
看强度要求,铆接,粘接

楼主:
如果再圆盘下面焊螺丝,,用螺母固定可以吗??底下焊螺丝应该不会变形吧???

网友:
这个这个....干啥用啊        铆  粘  磁     车间师傅们有办法吧

网友:
用碰焊啊 没什么变形

网友:
找装配师傅可以吗

网友(2013-01-02):
外径不一样大,怎么连接,不明白

网友:
焊好再校平不行吗?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采用氩弧焊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