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普车工件长过1米就容易出现震动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2-11-19):
车床旧了很容易震刀,求高手帮忙

网友:
你用中心架了没 同时你要看看你的车床 下面的垫铁是否松动了.

网友(2012-12-27):
是不是车刀没有磨好

网友:
工件的直径多少呀?

网友:
LZ说说零件的具体情况撒:长径比,使用的刀具,切削参数等等。

产生震动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机床刚性之外,加工工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

网友:
5楼说得对

网友:
有刀纹吧  不行你就把小托板下面有4个螺丝 你再紧紧。

网友:
进刀量小点试试

网友:
长轴颤动,多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