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在图纸的右上方一般标注“其余”但是粗糙度符号上面没有数值,这代表什么意思?谢谢各位大虾{: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如果是一个圈的话,是不用加工的,就是不去除材料。

网友:
没有数值应该漏标了吧,要么就是楼上所说的不加工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