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在滑轮上 怎么保证不会脱落 请看图

楼主(2012-11-19):
(图片)

网友:
呵呵~~~沙发~~什么机器?

网友:
可以考虑压紧装置或者类似导套之类的让钢丝绳从里面经过起到定位作用。

网友:
给点预紧力  或者你的 滑轮上下布置

网友:
滚轮纵向放

网友:
两个轮子加相反的预紧力顶紧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加俩小张紧轮。

网友:
在绳子的下部安装向上托起的滑轮

网友:
或者把其中一个滑轮做成可调张紧,就可以!

网友:
或者你直接把右边那个滑轮做成自动张紧机构(弹簧也好,气缸也好)

网友:
上下安装滚轮或者两组四个滚轮,滚轮相对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