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夹头刚刚做好就断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2-11-19):
前两天做了一个夹头,回来组装后还没有就断了,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零件照片
断面放大照片
图纸

网友A:
从端面看的话应该是疲劳破坏,如果材料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工艺没有安排合理,重新考虑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端面看的话应该是疲劳破坏,如果材料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工艺没有安排合理,重新考虑工艺吧。

刚刚做好还没有就坏了,另一个厂家也做了一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是怎么断的当时 受力了吗 想知道0.2的长槽线切割的吗 当时是如何装夹的 会不会在割第二个对槽的时候 装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断的当时 受力了吗 想知道0.2的长槽线切割的吗 当时是如何装夹的 会不会在割第二个对槽的时候 装夹的 ...

有受力,但不时很大。不是加工时断的,回来使用的时候断的,刚刚转在夹头套里,活动了几下,发现断了。

网友C:
热处理工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工艺有问题~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C:
这个位置相比零件其他位置比较薄,且属于应力集中部位,热处理时升温和降温都比较快,这种零件淬火温度可以稍微降一点,保温时间短点,如果是水淬材料可以采取油淬,淬火时注意工件温度,可以提前取出工件,不要让工件冷却到液体的温度,具体靠师傅掌握,一般45#钢薄壁件大约在200度时取出空冷,夹头的话对耐磨要求比较高,硬度可以稍微低点。

网友(点评):
说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相比零件其他位置比较薄,且属于应力集中部位,热处理时升温和降温都比较快,这种零件淬火温度可以 ...

这个零件的硬度要求多少比较合理啊?弹性好、耐磨、不易断裂。

网友C:
刚仔细看了下图纸,材料是4Cr13,本身油淬冷作模具钢有一些裂纹敏感性,不知道楼主的材料是否经过锻打?锻打工艺是否正确。

楼主:
这个不清楚,因为是外发做的。锻打时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仔细看了下图纸,材料是4Cr13,本身油淬冷作模具钢有一些裂纹敏感性,不知道楼主的材料是否经过锻打?锻打 ...

另外还想请教下大侠,材料选择或者结构是否有问题?

网友:
腰形孔的圆弧处看起来加工比较粗糙,容易应力集中和产生裂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大侠,材料选择或者结构是否有问题?

按图纸分析断裂的地方厚度只有0.5毫米,而你的氮化层厚度要求大于0.3毫米,内外各0.3毫米就等于此处整体材料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而且是脆性改变,即使现在不断估计寿命也不长,在材料厚度和氮化层厚度做下调整,另外设计的四个减型孔是否有必要,好象夹的直径是1.8毫米,弹性变形应该不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纸分析断裂的地方厚度只有0.5毫米,而你的氮化层厚度要求大于0.3毫米,内外各0.3毫米就等于此处整体材 ...

那如果将氮化范围限定在头部和其他零件摩擦的地方,并将厚度改大些会好些。

网友:
另外把夹头改成3片比较好,片铣刀有40X0.2厚度的,终端的长孔改成直径1毫米的圆孔。限定氮化范围的话要和热处理厂结合下,看能否做,我们这里好象只做整体氮化。断裂部位的厚度可以加到0.75,根部倒R角,氮化厚度控制在0.1~0.15就可以了。

网友C:
另外1.8孔的光洁度没找到,是我没看到还是没标?这个孔是磨还是手工抛?

网友:
根部那个位置孔可以不用开得那么大
再一个就是注意材料的处理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热处理上。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个图纸尺寸不是照片实物的尺寸呢?

网友:
这是壁厚不均匀造成的应力集中造成的。建议增大根部圆角,形成渐变。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条件:1.还没用就坏了;2.另一个厂家做的没事,
如果材料是两个外协厂家自己提供的料,我推断应该是:1.工艺做的不到位,渗氮零件的工艺流程一般为:锻造→正火(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去应力→精磨→渗氮→精磨;2.运输过程中以外损坏,好好的一个件,就算工艺再差,也不至于不用就坏掉吧。
另外在结构上,长3mm的腰孔是不是能向左挪一下,正好在阶梯处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再有就是阶梯处做圆角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相比零件其他位置比较薄,且属于应力集中部位,热处理时升温和降温都比较快,这种零件淬火温度可以 ...

嗯,这个说的很对。。。

网友:
断裂处没有圆角过度,是图纸设计的最大败笔!

网友:
因该是热处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1.8孔的光洁度没找到,是我没看到还是没标?这个孔是磨还是手工抛?

1.8孔没有标,按照图纸整体要求1.6.这个地方用来加持,根据以前的经验不用特别光滑,就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材料 与热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