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与电机的传动结构,请教

楼主(2012-11-19):
向各位请教一下:我想设计一个圆盘绕轴转动,想用步进电机作为驱动,可是无法确定之间应该怎样连接,电机和圆盘之间怎样才能实现传动,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工况了
可以用齿轮,也可以用摩擦轮(拉簧预紧),同步带连接,皮带轮
用齿轮的能精确定位,摩擦轮成本较齿轮低,同步带以及皮带可距离传动(传递扭矩没有齿轮大)

网友:
建议楼主回去看看机械设计学的传动部分,或找本机械设计手册找找传动部分,

网友:
没听明白,轴不动,盘动,还是轴、盘一起动?

网友:
楼上说差不多了

网友:
什么工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