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半圆弧支撑一根轴,半圆弧的尺寸要多少合适?

楼主(2012-11-20):
各位大哥,现在我想用一半圆弧支撑一根轴,轴的尺寸是258.1MM,请教一下半圆弧的尺寸要多少是合适的?轴放下去要不能太松,刚刚放下去最好,

网友:
楼主能弄个图上来吗?这我 看不明白

网友:
就按轴瓦类动配合选吧,查手册数值就出来了。

网友:
不明白,你是要做什么?

网友:
是直线运动还是回转运动,载荷是什么样的,速度怎么样,具体方法与数据是要看工作状态的,上个图吧,要不没法界定

楼主:
就是这种半圆,支撑轧辊的轴颈,轴颈的尺寸是358.1mm,轧辊重90T,要求是轧辊能放下去,轧辊放下去之后和半圆没有相对运动,不能晃动。我不知道用半圆合不合适,还是做一个四分之三的圆弧?如果用半圆尺寸要求多少?

网友(点评):
是辊颈通过上压板固定在座子上?你可以参考剖分轴承座啊.

网友:
就是个货架子吧,用不着这么纠结吧。小于半圆能放进去就行啊,半径做成轴径取个大公差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3楼,轴瓦配合尺寸最好。最好内圈加衬套,别把轴磨坏了。

没有相对运动啊,只是支撑,传的图看到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半圆,支撑轧辊的轴颈,轴颈的尺寸是358.1mm,轧辊重90T,要求是轧辊能放下去,轧辊放下去之后和半圆 ...

就是个货架子吧,用不着这么纠结吧。小于半圆能放进去就行啊,半径做成轴径取个大公差就行了,我在轧钢厂呆过一年。另外你这个架子最好做上吊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货架子吧,用不着这么纠结吧。小于半圆能放进去就行啊,半径做成轴径取个大公差就行了,我在轧钢厂 ...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也不单单是货架,因为还要一起上磨床磨,轴承座旁边有个齿轮箱,带动齿轮时,辊壳就能运动,但是轴颈和半圆不能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货架子吧,用不着这么纠结吧。小于半圆能放进去就行啊,半径做成轴径取个大公差就行了,我在轧钢厂 ...

是不是必须要小于半圆?如果两个尺寸一样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半圆,支撑轧辊的轴颈,轴颈的尺寸是358.1mm,轧辊重90T,要求是轧辊能放下去,轧辊放下去之后和半圆 ...

这样做不利于保证中心度。建议做成V型块结构。

网友A:
理论上是没问题啊,你这个也没什么配合要求,还是比轴径稍微大点吧,比如φ358.5。架子上的半圆么,大于半圆你怎么把轧辊放进去,难道要轴向往里塞吗。另外架子半圆两边做圆角,避免把轧辊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没问题啊,你这个也没什么配合要求,还是比轴径稍微大点吧,比如φ358.5。架子上的半圆么,大于半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不利于保证中心度。建议做成V型块结构。

以前试过一次是做成V型的,但是上了磨床震动很大,毕竟点接触不比面接触。所以想出这个半圆加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半圆,支撑轧辊的轴颈,轴颈的尺寸是358.1mm,轧辊重90T,要求是轧辊能放下去,轧辊放下去之后和半圆 ...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试过一次是做成V型的,但是上了磨床震动很大,毕竟点接触不比面接触。所以想出这个半圆加盖的方法。

仍然建议使用V型结构,如果有震动,可增加锁紧机构。难道你采用半圆结构就不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