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粗的孔是钻出来的吗

楼主(2012-11-20):
如图,中间非绿色的两块,是内孔,左边直径50,右边直径40,轴粗80,我想问什么方式能加工出来。我设想是钻,但觉得钻头不可能那么粗,有可能是锻造,但内孔这么大,孔这么深,能锻造出来吗?想改结构,用钢管,中间完全打通,但钢管壁厚有国标限制。现在的纠结就是零件既能做出来,加工又不费劲,便于外协。

网友:
加工出来的,很简单。摇臂钻都可以做。如果精度要求高就上深孔钻镗床。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孔加工的3-300MM的孔都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车床就做了,简单

网友:
看你内孔的精度要求了。精度不高直接车床就可以钻出来。有些事情,不能想当然的,还是要多问

网友:
应该可以钻的

网友:
直径50的钻头是有的。

孔的精度要求不详,高的话先钻后镗

网友:
你这算不得大孔,好加工,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如果让我安排工艺,我会首先上钻,然后粗镗,然后精镗。图纸上好像没有镗刀的退刀槽。

网友:
我们的产品大多都是深孔钻,你这个比较简单。精度低的话直接钻,高的话钻后镗孔。楼上几位已经说的够用了。

网友:
镗床完全可行啊。

网友:
在Z3050或车床6140上直接钻出来,没标精度,光看尺寸没有难度啊

网友(2013-01-07):
Z3080不可以吗?

网友:
钻床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