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的刀头不知道能不能像焊普通刀具一样焊接?

楼主(2012-11-20):
CBN的刀头不知道能不能像焊接普通刀具一样的风焊,用铜焊条焊接?谢谢

网友:
可以焊,但是性能下降。。。。。。。。

网友:
太浪费了。

楼主:
孔径比较小,只有6点几的孔,定做的话时间比较慢,所以问一下能不能自己焊,谢谢!

网友:
CBN是纯CBN片还是带合金基板的CBN啊?
纯CBN的话 焊上了效果也不好 带合金基体的就可以焊  我们这用的是钎焊。

网友:
一般不可以,但可以把涂层磨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