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整流后电源直接驱动直流电机吗

楼主(2012-11-20):
请教各位前辈,
    如果用整流后的直流电源,不滤波直接驱动直流电机(串励)会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转速稳定性,发热量,转矩等……

  滤波的话仅用电容可行吗(电机额定电流87A)

网友:
串励电机是交直流两用啊,,,,,,,,,,,,,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