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废水池搅拌器

楼主(2012-11-20):
各位工友:

            请问社区里面有做搅拌器方面的朋友吗,我现在有个难题,朋友公司新弄了几个废水池,高度为7米,池子尺寸大概为2x2米样子,有6个~

            需要安装6个搅拌器,主要用途就是投药水进去反应的时候搅拌让药水能快速均匀搅拌,因我不懂搅拌器方面,特来求助,如果是卖这方面的朋友最好,我可以直接买,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PM我,谢谢了~

忘记说了,工厂地址是在深圳

网友:
小型的料仓搅拌倒是做过,这么大型的没经验,还是废水处理的,等待有经验的社友啊。

网友:
以前做饮料厂的水处理,水池规格跟楼主的差不多,根据资料,采用卧式搅拌,横着安装在水池的下部,转速不能快。

网友(点评):
感谢,因为池子是放置地面以下的,只能放在池子上方

网友(点评):
不知道老师傅有没放在上面的介绍下

网友(点评):
另外我这里的废水池的搅拌不是很剧烈,基本稍微搅动就好了,我现在有个小的废水池,才3M高,大概转速为20转的样子

网友:
购买现成的搅拌器即可,做水处理设备用,看水质要求选定材质和转速,报给厂家就行,没有必要自己设计,你的水池很深,需要考虑搅拌轴的支撑。

网友(点评):
我要用个搅拌器(小型的)用来搅拌染料,找了XX厂报价7000元,我自己做一个才三千多,使用一年多了,没一点问题。

网友:
动力以及传动轴倒没啥,关键是搅拌叶片的形状。钩型,网型,鼓型。建议你采用钩型叶片就可以!

网友:
简单,一个摆线针轮减速机稍加设计全部搞定,搅拌轴及叶轮做防腐处理,有条件的话去看看污水处理系统参照一下就OK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回复,请问有类似的产品吗,我看过别人的污水处理的,没我的高,他们一般都是3M左右,搅拌轴比较短,很少有我这么长的

网友:
7000如果用立式搅拌主轴比较麻烦,个人觉得老马前辈说的卧式搅拌比较可行,前辈是行家,你多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密封和支撑问题。

个人小建议:既然是废水处理,楼主可以考虑空气搅拌。

网友(点评):
俺也在深圳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不能用空气搅拌, 只能是机械搅拌,问过一些朋友,主要是槽子太高了,不知道轴会不会摆的很厉害

网友(点评):
如果摆动厉害,可以在中间加滑动轴承定位,三根拉杆成120度。

网友:
如果是立式缸体,建议楼主在这几种搅拌形式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