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空压机气缸问题

楼主(2012-11-20):
公司要生产一种空压机,其实就是山塞人家一个机型。压力25MPA,每小时4立方,分三个缸,但对技术一点不懂,目前其它零部件都有现成的买,就只有气缸没找到,想请教各位。生产这个气缸技术要求是什么样的,大致费用是多少。目前机器上的气缸是铸铁的,如果数量少,可不可以用其它方式代替,比如用钢材加工。这个气缸是两个一级缸,一个二级缸,一个三级缸。一级缸径是50,二三级缸要小一些,两个一级缸在下面,二三级缸分别在两个一级缸的上面,和一级缸是一个整体。

网友:
25MPA,不会吧

网友(点评):
这个压力也不是最大的,还有高的,

网友A:
假如有点技术还可以仿造,没有任何技术劝你放弃算了,你仿造出来寿命很短,没有使用价值,投放市场也是一锤子买卖,不会再有回头客了,

单级的,随便仿造一下是可以的,但单级最多10公斤,你这个要加中冷,否则效率非常低的,

压力还要配比,你没有压力配比无法用单驱动玩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有点技术还可以仿造,没有任何技术劝你放弃算了,你仿造出来寿命很短,没有使用价值,投放市场也是一锤 ...

我其它东西都是买现成,这个机型是几十年的老机型了,就是气缸没找到现成的,而且我这个是三级缸啊,不是单机,

网友(点评):
肯定是多级的,这个大家都懂,这类产品比较多,你要知道是那个系列的,才可以找配件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其它东西都是买现成,这个机型是几十年的老机型了,就是气缸没找到现成的,而且我这个是三级缸啊,不是 ...

这种配件在网上找得到吗,如果自己生产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不是撥冷水, 25BAR成功率不高, 材料, 活塞佈局平衡, 容積效率都是大問題.

或者, 成功了, 請告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