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系统的接口

楼主(2012-11-20):
请教,加工过程中要将切削参数以及刀具的位置传送至外设,要求实时性、准确性要好,一般可采用数控系统的什么接口?

网友:
各种总线都可以吧,主流的比如profibus之类的

网友:
比较难做到,一般实时性会差一些,还得看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