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面粗糙度标注怎么理解?跟常用的Ra可以换算吗?

楼主(2012-11-20):
求助,如上图,表面粗糙度Rz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跟常用的Ra有换算关系吗?谢谢!

网友A:
RZ除以4的数值就是RA

网友:
楼上是对的,是4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Z除以4的数值就是RA

谢谢指教,那么后面那个I 2指的什么呢?谢谢

网友:
学习了。。。学的时候没注意啊,现在知道啦。

网友:
学习了!从没有这样标注过的!

网友:
这个不明白?

网友:
Ra指的是高低点的算术平均值,Rz 指的是最高5点和最低5点的平均值。

网友:
RZ除以4的数值就是RA,是4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