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电源功率电压计算电路上的电压

楼主(2012-11-20):
求教,比如我电源电压220V,功率220W,加载到一个22欧姆的电阻上,那这个电阻两端电压是多少啊。小弟不才,也没深究,只是最近在控制柜接线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接线,有点新奇,想到功率配置问题),特来请教,让各位见笑了。如果P=UI,那么电路上的电流是1A吧,加载到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22V?谢谢各位大侠指教了

网友A:
如果是纯直流电路和纯交流电路就是像你说的那样P=UI。在交流电路中220是指有效值,加载到电阻两端的电压是电源电压220,交流电路和直流电路不一样,建议你看看书吧,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纯直流电路和纯交流电路就是像你说的那样P=UI。在交流电路中220是指有效值,加载到电阻两端的电压是电 ...

谢谢您的赐教,我想请问下,如果加载到电阻两端的电压是220V的话,那么流经这个电阻的是电流是I=U/R是10A吗,那么他的功率P=I^2*R,那他的功率就是P=100*22=2200W啊,比电源提供的功率还要多10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赐教,我想请问下,如果加载到电阻两端的电压是220V的话,那么流经这个电阻的是电流是I=U/R是10A ...

或许楼主看到的220W此功率为额定功率,你把22欧姆的电阻接在上面会把电源直接烧掉!
电源输出的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负载为0时,输出功率也会为0.
P=I^2*R和P=U*2/R都只适用于线性元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

网友:
电阻如果直接一端接电源正极(火线),另一端接负极(零线),那么电阻上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
如果是直流220V,接22欧电阻,那么电阻电压就是220V,根据欧姆定律,I=U/R=220V/22欧=10A,  电阻上的功率P=UI=220VX10A=2200W,你的电源功率220W,也就是说电阻相对于电源来讲,就相当于电源短路,瞬间发热,不用几秒估计电源就烧了
如果是交流220V,电压峰值220,平均值好像是0.637*220V=140V,  按欧姆定律如上计算,140/22=6.4A,140x6.4=896W,也是远远大于电源功率,也会烧毁电源.

网友:
不考虑其它因数电阻两端电压220V。此时电源给电阻提供的功率为2200W,电源已损坏!

或许楼主看到的220W此功率为额定功率,通过额定功率可求的电路允许最大电流值1A,额定功率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你把22欧姆的电阻接在电路上,其电流值达到10A,超出允许的最大值,电源就会烧坏!

电源输出的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负载为0时,输出功率也会为0.

P=I^2*R和P=U*2/R都只适用于线性元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有点了解了

网友:
今天看到回复,差点把自己也绞进去了。认真看了楼主的题目才发现是题目不对。
其实楼主的问题就是单一参数电路原件的交流电路,有电阻电路,电感电路,电容电路,题目为电阻电路。
额定电压U=220V加载到电阻为22欧姆的电阻上产生的功率P=U2/R=2200W,而不是220W,这样无论你用那个公式计算都是对的;
I=U/R=220/22=10A
P=U*I=220*10=2200
220是指额定电压,即电压有效值,最大值为3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