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层厚度一般定为多少啊?

楼主(2012-11-20):
我们在零件表面镀镍的目的就是为装饰和防止氧化,请问这种情况下,在技术要求里镀镍厚度写多少比较合适,好像是越厚,成本越高,但是太薄了,耐腐蚀性不太好,稍微一刮,容易生锈。大家在技术要求里都是怎么写的呢?

网友:
厚度不用要求吧。或许有国家标准的

网友:
不太懂镀镍,我只用过镀鉻
搭车学习了,等待高人

网友:
0.03~0.1

楼主:
其他各位大侠有何高见啊?

网友(2013-11-21):
0.01-0.03MM

网友:
单边一丝

网友:
一般的装饰和防氧化的镀镍用高磷镀镍,厚度在0.003-0.005mm

网友A(2023-03-07):
我们客户要求镀镍厚度0.025-0.05 工厂说达不到。

网友:
不太懂,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A:
我们客户要求镀镍厚度0.025-0.05 工厂说达不到。

2.5-5丝,挂镀(电镀)光亮镍应该可以做得到,但是电镀有厚薄,朝向阳极镍板的一侧会厚,背向一侧会薄。

我们就是电镀镍的,有产品就是要求镀20-40miu(3-5丝)的,不过只有面向阳极这一侧要求这么厚,凹陷部位只要平均1丝就算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