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设计一个专机将C型弹性圆柱销压入连杆内(急)

楼主(2012-11-20):
请教高手用什么样的机构,可实现自动化,将C型弹性圆柱销压入两根连杆内。
问题描述:目前我司的员工做法为,1、员工A将连杆1套入连杆2内,使两者的孔与孔对齐,并用手扶住,不让其转动。
                                                        2、员工B将弹性圆柱销一端靠近连杆2的圆孔,尽量使边与边贴合,然后用手扶住。
                                                        3、最后,员工B用榔头将圆柱销敲入连杆1与连杆2的组件内(产品要求弹性圆柱销的外径大于孔径,用紧配合)。
由于敲击表面为圆弧面,操作不方便,并且需要2人配合进行,故生产效率低,想改为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生产,设想用某一机构直接压合。
在设计的过程中,本人觉得有2点是关键因素:
1、如何定位连杆2(连杆2为圆柱体)不让其在平面上转动。(如何限制其旋转自由度。)
2、压合的时候,如何定位,让圆柱销准确的压入连杆1与连杆2的组件内(圆柱销的导向如何确定)。
由于能力有限,实际经验不足,暂时无法想出有效的方案,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并且帮本人解答几个如下问题呀:
1、该用多大的汽缸或油缸,可将圆柱销压入圆孔内。
2、在平面上,如何定位连杆2不让其转动(即如何限制一个圆柱体不让其沿自身基准轴转动。具体有哪些方式可限制其自由度)
3、如何设置导向机构,可将圆柱销立于连杆2的圆孔上,若无导向,在压合之前,圆柱销无法靠自身垂直立于连杆2圆孔上。(即理论上将圆柱销的轴心与连杆的圆孔轴心一直。)
4、如何设计压合的冲头结构(与汽缸或油缸连接部分,并直接作用入圆柱销端面上)。该结构即能传动力,也能在压合过程中,起到部分导向作用,将圆柱销引导入连杆圆孔内,不至于将圆柱销折断或压弯。
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或提供一些类似的资料。

网友A:
油缸的话32的应该足够,压力可以调到3-4MPa,扶助两管没问题.主要难点在于怎样让两孔对准,如果管上在没有其他能够给孔定位的话,那就只能人工对准,机械压紧,但这样的话,其实效率提不上去多少,如果可能可以在杆子上另行加工能够给销孔定位的基准,这样按基准摆放,效率能高点,另外,如果自动的话,定位基准和销孔的相对位置尽量准确,否则,很难办,办法是有,可以用光学检测销孔位置,然后系统自动计算相位回转多少,两管销孔间距多少,用伺服去对准,这样,成本太高了,你肯定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的话32的应该足够,压力可以调到3-4MPa,扶助两管没问题.主要难点在于怎样让两孔对准,如果管上在没有其他 ...

还有如何可以让弹性圆柱销较准的对准连杆上的销孔。这是个关键呀。然后才能使用机构压合。

网友(点评):
销子对准孔好解决,主要是杆的定位

网友:
1. 两杆采用人工辅助定位,先大致对准两孔,然后一起放入锥型定位销中,利用两杆现有的销孔,采用间隙配合;
2. 利用汽动夹爪夹紧防止两杆旋转;
3. 圆柱销上料于定位锥形销正上方(圆柱销夹具与定位锥形销一定打好同轴度);
4. 油缸驱动下压,压杆在出力的同时一定用衬套防止变形
个人想法,可以讨论
若是实在不行可以考虑两杆销孔在装配后做如下工序:
钻孔, 再利用同一个夹具压销,这样解决先前的销孔定位问题

网友:
那个空可以用光电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如何可以让弹性圆柱销较准的对准连杆上的销孔。这是个关键呀。然后才能使用机构压合。

那讲讲你的方案,如何让销子孔对准呀,也许你的方案更好。

网友B:
按楼主的要求,恐怕成本不是一般的高,不划算。如果是我来做这个事,我会做台简单的压力治具,孔对准,对销还是要人工来完成,然后放到专用治具,气动夹紧,然后压进。这样可以解放一个工人出来,治具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
1,两杆配合用人工,这个步骤用自动装置的话成本太高。
2,弹簧销垂直压入,动力可以使用汽缸配合杠杆加力,用机械冲压方式在出问题的时候不好随意停止,弹簧销自动排料送料。
3,在对应弹簧销的工作台位置加装一个垂直向上的定位销,定位销直径稍小于杆上孔的直径,人工放置两工件时可以起定位作用。
4,定位销为活动装置,定位销穿过工作台,工作台下面有一弹簧,弹簧力不需要太大,能把定位销弹起既可,露出工作台的长度略小于外杆的直径。
5,工作状况:两杆配合—对应定位销定位—压入弹簧销—拿走压好的工件—定位销自动复位,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要求,恐怕成本不是一般的高,不划算。如果是我来做这个事,我会做台简单的压力治具,孔对准,对销 ...

外径很小的弹性圆柱销,要压进连杆的销孔内,压圆柱销的压头结构是关键呀,望能详细提一点建议呀。还有如何定位,因为圆柱销无法自身垂直立于销孔上方的圆弧面上(弹性圆柱销外径才2.4,内径2.0)

网友(2013-11-02):
引用 楼主:
外径很小的弹性圆柱销,要压进连杆的销孔内,压圆柱销的压头结构是关键呀,望能详细提一点建议呀。还有如 ...

这个我公司有非常实用的装置,你可以提供相关产品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很小的弹性圆柱销,要压进连杆的销孔内,压圆柱销的压头结构是关键呀,望能详细提一点建议呀。还有如 ...

可以提供产品尺寸吗?

网友:
我考虑到的课题,就是使两个工件上的销孔,均处于垂直状态,并保持住。
   解决方法:
   各做一个管头帽子,帽子侧壁上有弹簧顶着钢球,钢球还被一个接近开关顶着(内六角活动扳手头上铆进去的钢球那种机构)。
   然后就好办了。帽子套到各个管子上,管子转着转着就会停的吧。接近开关断电了,对吧。这就差不多能把小孔拉到垂直位置了。但也只是差不多。(钢管自转,最多也就175度多点吧。。。)
   然后呢,用尖头锥子捅一下,就真的锤子了。
   想完成这个工序,管子的夹持,就得用可控夹子了。

其他的,没什么难度吧。

关键是,两个管子的销孔位置尺寸和基准点要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