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中工程图比例问题

楼主(2012-11-20):
SW的工程图中,标题栏内怎么设置才能使比例随实际图纸的比例变化?

网友:
怎么设置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的办法是把模板里的复制过来用

网友:
这个好像不可以,如果你3视图比例不一般大,显示哪一个呢?

网友A:
改比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比例就行了

问题是比例改了,标题栏内的比例没自动改

网友B:
打开工程图---右键---编辑图纸格式----选中比例栏 ----属性管理器中选中“链接到属性”---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当前文件---下拉列表中选择SW-视图比例。
优秀的工程图需要完美的模版来配合,自己做工程图模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工程图---右键---编辑图纸格式----选中比例栏 ----属性管理器中选中“链接到属性”---在弹出对话框中选 ...

这样只能用于“使用图纸比例”,如果选择“使用自定义比例”的时候,标题栏内的比例还是没有变化呀?
例如:使用图纸比例为1:2,如果在属性栏修改为自定义比例1:5,标题栏内的比例仍然还是1:2,没有改动为1:5啊
大侠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偶等这个答案,等很久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能用于“使用图纸比例”,如果选择“使用自定义比例”的时候,标题栏内的比例还是没有变化呀?
 ...

大侠谈不上,只能说一下个人的看法。一张工程图有多视图,如果多视图是同一比例,那自然使用图纸比例就可以了。如果存在某个视图表达不清楚,需要放大比例,属性栏可以自定义,但图纸比例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这样可以自己注释一下。或者做局部视图,这个是带视图比例注释的。个人感觉工程图比例在加工中用处不大,主要目的使图面清晰,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我们经常A3打印A4,A2打印A3的。比例也不全是按照国标推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