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煮黑产品出现淡黄色是怎么的

楼主(2012-11-20):
配方 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工件放入发黑液中无论是煮多久!都是呈现淡黄色!工件材质!冷轧板

网友A:
调整温度看看?

网友B:
恐怕调整温度也不行。煮之前,锈没清理干净。

网友:
?化钠600-700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调整温度也不行。煮之前,锈没清理干净。

我是冷板材料!工件上没有秀!一般煮黑是用电炉还是烧煤的炉子?用什么仪器可以检测药水的温度啊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温度看看?

用东西可以测试温度

网友:
我觉得是温度没有达到。

用带热电偶的仪表测温

网友:
用什么仪器可以检测药水的温度?用200度的普通水银温度计就行。

发黑最重要的就是温度控制。一般药的配比没问题的话,就只有温度的问题了。要控制在142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