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马达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2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液压系统不变,液压马达什么都不变。首先在液压马达轴上装个风扇,测试转速是2500,然后换另一个不同的风扇再测试,转速就是3000了,为什么不一样呢?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谢谢!
我一直认为负载不同,只是输出扭矩不同而已,但为什么转速也变化呢?

楼主:
补充下是齿轮马达

网友A:
系统压力多高 溢流阀设的多高的压力,什么样的电机?怎么测得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压力多高 溢流阀设的多高的压力,什么样的电机?怎么测得转速?

这些可以不用管吧,其他条件都相同就是负载不一样!我只是想知道什么理论或者公式能表示液压马达负载不同,获得的转速也不同。或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是测试不准,转速应该相同,但也要给我个理论支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可以不用管吧,其他条件都相同就是负载不一样!我只是想知道什么理论或者公式能表示液压马达负载不同 ...

首先你的条件已经限制马达的输出功率不变,当负载变化时,根据T=9550P/N,P=T*N/9550,    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T与N成反比

网友:
No problem,you can see handbook.

网友:
楼上有几位说的很有道理呵呵,马达自己也是一套液压系统,而不是书上画的那一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条件已经限制马达的输出功率不变,当负载变化时,根据T=9550P/N,P=T*N/9550,    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

你这个是电机马达公式和液压马达不一样的。要是电机马达,转速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