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钻深孔,请教

楼主(2012-11-21):
我这有根曲轴重3吨  中心偏125mm  长三米   中间要打一个深孔   深1500mm    请问各位高手  我想把尾座改成和钻床差不多的   但具体不知道怎么改    麻烦各位高手告诉我   急~

网友:
多大的孔;在那里;可以用深孔钻啊(抢钻)!!我们有!

网友:
尾座改装,加装电机。

网友A:
量少,外协有设备的厂家干,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外协有设备的厂家干,比较好。

量大啊  而且我们不发外协的啊     10mm   我就i是想在后面加装电机啊   但具体的不会加啊   要有那位有发个组装图给我就好了啊

网友:
直径10mm,深1500;量还很大,那枪钻再合适不过来,国产的枪钻很便宜!

楼主:
什么样的啊 我想看看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改尾座啊  就准备改了   遇到点问题  把尾座加电机   问题是进刀怎么进啊

网友(2014-03-24):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改尾座啊  就准备改了   遇到点问题  把尾座加电机   问题是进刀怎么进啊

我们专做深孔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