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加工

楼主(2012-11-21):
我想详细了解普通数控加工中心和数控车用合金图层刀片的加工工艺及所需设备。谢谢

网友A:
工艺过程:压制(压力机)--烧结(烧结炉)---磨削(磨床)---涂层(涂层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过程:压制(压力机)--烧结(烧结炉)---磨削(磨床)---涂层(涂层炉)

请问,  刀片前刀面上的 ‘波纹’  压制后,  还用进一步加工吗?看上去 光洁度很好啊,压制完 烧结后 能这样吗? 做抛光处理吗? 细小的 ‘波纹’处, 能抛光的到吗?
还有 压制的话 是不是还要有 模具啊?
还有 刀片的 刃口处  还要怎么进一步处理呢?

网友:
压制是需要模具的
不需要抛光,刃口进行钝化处理,涂层后看上去就会这么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