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板牙攻M12×1.25-6g的螺纹,加工余量留多少啊?

楼主(2012-11-21):
       现在遇到麻烦咯!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现在有个样件,前端需要攻丝!用M12×1.25-6g的板牙攻丝,请问一下我在用板牙攻丝前,待加工外圆留多大啊 ?攻完丝是否能达到-6g这一精度! 请各位师兄给小弟想想办法!

网友:
要学会多查手册,手册上有明确写出参数。

网友:
恩,手册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A:
11.85-11.88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85-11.88mm。

有点疑惑,既然是M12,也就是说大径是12,如果车到您说的尺寸,那大径也不够啊?不是外螺纹吗?

网友C:
用M12x1.25-6g的板牙攻出来的丝不就应该是6g的吗? 外圆应该有倒角 能引上头就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疑惑,既然是M12,也就是说大径是12,如果车到您说的尺寸,那大径也不够啊?不是外螺纹吗?

装配方便,在保证螺纹连接强度的前提下,外螺纹通常比公称直径稍小。大致的计算是d=D-0.11P。同样,内螺纹攻丝时底孔也不会开到标准螺纹小径那么小,而是稍微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配方便,在保证螺纹连接强度的前提下,外螺纹通常比公称直径稍小。大致的计算是d=D-0.11P。同样,内螺纹 ...

是这样啊,学习了!!!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方便,在保证螺纹连接强度的前提下,外螺纹通常比公称直径稍小。大致的计算是d=D-0.11P。同样,内螺纹 ...

d=D-0.11P  是什么意思啊 ?P代表什么意思啊? 加工外螺纹M12×1.25-6g    ,前提是板牙来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12x1.25-6g的板牙攻出来的丝不就应该是6g的吗? 外圆应该有倒角 能引上头就可以吧

倒角1×45°  攻丝长27.5   攻丝前外圆直径留多大?用板牙攻的丝能达到M12x1.25-6g这个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D-0.11P  是什么意思啊 ?P代表什么意思啊? 加工外螺纹M12×1.25-6g    ,前提是板牙来攻丝

套丝前的棒料直径=螺纹公称大径-0.11*螺距,外螺纹常用的公差有6g和6e规格,这个公式计算的是大致的棒料直径,具体需要测试最佳值。

网友(2013-01-02):
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