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冷板折弯的圆弧半径应选多少?

楼主(2012-11-21):
3mm冷板折弯的圆弧半径应选多少?另一般市场上的所谓的3mm冷板厚度规矩吗?还有就是如果选用4mm冷板可以数控冲孔吗?外委厂家说4mm的冲不了,我怀疑他们在忽悠我。

网友:
可能别人的冲床,只有这个规格的,换别家问问呗

网友:
我家的设备最高能冲到6毫米,但是目前没有适合的模具冲。3毫米的冷板折弯半径你自己定的,除非是做拉伸,半径圆弧很有讲究。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不标注R角,默认为死角,你按90度直角画图没有问题的。折弯模具是啥样,就折出啥样,很小的。4MM冷板有的人不愿意冲,估计不是忽悠。

网友:
1、一般折弯的圆弧半径应选一个板厚,低于一个板厚要先行确认。
2、市场上的所谓的3mm冷板厚度有国标和非标之分;国标可按GB标准去查知,非标板则必需先问过再实测后才能放心去使用
3、4mm冷板可以数控冲孔;而厂家未必有足够吨位的数控机可以加工,厂家说4mm的冲不了,应该是他家木有够大吨位的数控机。

网友(点评):
您是专家!

楼主:
嗯,谢谢大家啦。现在搞清楚啦。

网友(点评):
4mm冲压的话费模具,不划算

网友(2013-01-18):
这个可以自己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