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样式中文字高度无法修改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1):
CAD标注样式中文字高度无法修改怎么回事?如图:文字是隐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图是人家画的,不知是怎么设置的,自己画的图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重画一份

网友:
这是因为在文字高度输入时确定了高度,所以现在不认修改,需要把整体文字输入高度改为0

网友:
我刚才试过了,没有出现LZ这种情况,我猜有可能跟原作者的设置有关系吧

网友:
你要在文字格式里修改高度为0,然后才能在标注格式里改才有效

网友:
修改文字样式就可以了

楼主:
按3、5楼的做法,改过来了,谢谢!!!

网友:
修改文字样式,在那里面修改文字样式

网友(2018-05-11):
文字样式里面的高度设置了固定值,那么标注样式里面的文字高度就被锁定;将文字样式里面的高度设为0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