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接头

楼主(2012-11-21):
两边插接,它的标准号是?

网友A:
请教要标准号做什

网友B:
看着就是一般的气管接头吧,不是快插的那种,是螺母并紧密封的那种,安装前螺母先套进管子,管子口压出喇叭口那种

网友C:
有牙吗

网友(点评):
和硬管连接无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是一般的气管接头吧,不是快插的那种,是螺母并紧密封的那种,安装前螺母先套进管子,管子口压出喇叭 ...

大侠说的没错,不知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没错,不知叫什么

貌似叫气管快拧接头,你网上搜搜是不是

网友(点评):
管是用来通干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叫气管快拧接头,你网上搜搜是不是

管是通干油的。估计是制造厂用来连接管,就不用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牙吗

无牙,那还真没见过,坐等专家了

网友:
看不清楚,像直通接头。

网友:
是不是类似PPR管 的直通接头呢~~~

网友:
拆之,测之,查之。。。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教要标准号做什

拆下实物  按样购买

网友:
百度搜索,望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实物  按样购买

采购部买,得告诉人家规格型号。

网友A:
变通变通,跟他们说说拿件去买还不成~~找到了 自然就明了了 大公司也不会总按型号规格来吧...

网友:
这不是气管接头,是油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通变通,跟他们说说拿件去买还不成~~找到了 自然就明了了 大公司也不会总按型号规格来吧...

网友:
我看像是有牙的 焊接上去方便联接的吧

网友:
应该插的是铜管,规格按铜管直径

网友:
看着像是一种卡套接头

网友:
就是螺纹管接头(可以直接插铜管或不锈钢管) 有公制和英制2种大类

网友:
有很多这种厂家的  你去阿里 淘宝上一搜,一堆一堆的

网友:
类似于卡套接头,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还采购过一次,就是用在干油集中润滑装置管线上的接头,不过当时没收藏网站,现在找不到了,重新找了一个图片,仅供参考。其实根据连接的硬管的外径尺寸购买相应的卡套接头就可以。

网友:
两端扩口式管接头空心螺栓(GB/T5650-1985)中间是一个短节

网友:
注油器用的锥封螺头

网友:
见过,同样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南京贝奇尔润滑件样本,接头可接铜、铝、胶管,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好象是液压的高压油管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