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对钢的摩擦自锁角度是多少?

楼主(2012-11-21):
现在有一个钢块放在钢质斜面上,请问如钢块在自重力作用下不下滑,斜面最大角度是多少?

网友:
我记得有个老工程师说过是6度,等待高手解答,呵呵

网友(点评):
查一下摩擦系数不就行了

网友A:
根据理论,这个角度应该是arctg(u)
若u取0.1-0.15,则角度在5.7-8.5度之间。

转动锁死问题---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93

网友(点评):
甚好。学到东西啦。谢谢~~~

网友(点评):
对,摩擦系数的反正切值

网友:
与摩擦系数有关,即与钢的材质有关
好像是个初中物理课的问题,现在却还需要看资料才行,唉,汗颜啊

网友(点评):
呵呵,都是百度害的

网友(点评):
恩,还是举例子好懂!

网友:
这好像物理书上的题吧  知道摩擦系数和铁块重量就能算出来吧

网友(点评):
这个跟铁块重量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理论,这个角度应该是arctg(u)
若u取0.1-0.15,则角度在5.7-8.5度之间。

你说的那个好像是下图的这个情况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摩擦圆的摩擦半径怎么求呢?跟摩擦系数是个怎样的关系呀

网友:
摩擦锥角的正确值就是摩擦系数。查表,可以知道摩擦系数,就可以知道摩擦追角有多大。知道了摩擦锥角多大后,还可以知道,物体由静止到运动,需要多大的推力。因为本身物体的重量是已知的。摩擦锥角必须与“物体由静止到运动”联系起来

网友:
做机械人不要太懒,这样简单的力学分析都不肯动手?

网友:
又学到了,说实话还真的忘了!

网友:
《理论力学》课本上“常见材料的滑动摩擦系数”静滑动摩擦系数,无润滑剂是0.15,有润滑剂是0.1--0.12;动滑动摩擦系数,无润滑剂是0.15,有润滑剂是0.05--0.10“,取反正切就是摩擦角了。
课本上还有个实验利用斜面的倾角来测定摩擦角,刚开始滑动的斜面倾角就是摩擦角。你可以看一下的。

网友B:
这个是课本上截图

摩擦角测定实验

摩擦角测定实验

滑动摩擦系数表

滑动摩擦系数表

网友:
学习了,下班关电脑了,做个记号

网友:
初来咋到,论坛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课本上截图

哎,真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真不了解

哈哈,就在课本上。是《理论力学》课本都有这个的,必须的。

网友:
把以前的知识都忘记了,幸好看到温习了下,谢谢。

网友(2013-01-11):
应该与材料以及粗糙度有关吧。

网友(2013-04-04):
8-10°

网友(2014-07-01):
做机械人不要太懒,这样简单的力学分析都不肯动手.摩擦锥角的正确值就是摩擦系数。查表,可以知道摩擦系数,就可以知道摩擦追角有多大。知道了摩擦锥角多大后,还可以知道,物体由静止到运动,需要多大的推力。因为本身物体的重量是已知的。摩擦锥角必须与“物体由静止到运动”联系起来

网友:
我記得是7度

网友:
粗糙度不一样 自锁角度一样么?你看螺纹的螺旋角多少度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A:
根据理论,这个角度应该是arctg(u)
若u取0.1-0.15,则角度在5.7-8.5度之间。

求教角度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