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旋风除尘器了解啊

楼主(2012-11-21):
寻求旋风除尘器出风口涡壳的设计,防止形成湍流、紊流

网友A:
除尘设备手册里面都有的啊。下面是我们平常用的经验公式:
   首先你要确定一个进口风速度,理论上取15,18,20的都有,通过风量风速你可以计算出进口截面积(方形,宽长比例比较常用的是1比1.5),因为出口截面一般都去等于进口截面,所以出口直径也知道拉,出口直径一般都类等于圆桶直径的2/5,所以圆筒直径可以算出来,圆筒长度等于0.9倍的直径,锥斗高度侧取1.5倍的直径。这些数据知道拉一般就可以设计出来拉。当然这设计思路设计的是一种经济型的除尘器,其过滤精度相对底点,比布袋除尘器是比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尘设备手册里面都有的啊。下面是我们平常用的经验公式:
   首先你要确定一个进口风速度,理论上取15,1 ...

那出口处要加一个涡壳,这个涡壳要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出口处要加一个涡壳,这个涡壳要怎么做啊??

出口加一个蜗壳是两级除尘吗?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上部的蜗壳吧
一般是三段或四段相切但不同心的圆,直径越来越大
其实就跟阿基米德螺旋线一样  可能螺旋线不好加工,我个人认为
要做流体模拟分析  才能研究怎么样没有紊流和湍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上部的蜗壳吧
一般是三段或四段相切但不同心的圆,直径越来越大
其实就跟阿基米德螺旋线一样   ...

谢谢,正在用Solidworks进行流体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