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2-11-21):
请问各位大侠,绘图的电脑需要点什么配置才偶用啊?(用proe,solidworks或ug等!)

楼主:
补冲下(最好能推荐主板等品牌!)先谢谢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卖组装机的也许知道!!!

网友:
当今一般配置足以,只要不是大型的装配图!

楼主:
现在公厂里有一台组装机(4g内存512独显4核CPU)好像没什么用(打开4M多的装配图就卡)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具体配置不熟悉,如果是组装机价格在400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有大型装配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用的8G内存,1G独显,酷睿4核3.1GHz,WIN7-64位系统,生产线总装没问题的,价格也就6000多啊,现在电脑便宜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8G内存,2G独显,酷睿5核3.3GHz,WIN7-64位系统。

网友(点评):
错了,也是四核的,酷睿I5 四核处理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配置不熟悉,如果是组装机价格在400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有大型装配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用的8G内存,1G独显,酷睿4核3.1GHz,WIN7-64位系统,生产线总装没问题的,价格也就6000多啊

资金受到限制(3000内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要是三千多的也就普通的本了……基本上能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