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水力图,请教

楼主(2012-11-21):
请各位大侠讲解下叶轮水力图,怎么理解消化叶轮水力图,水力图肯定是确定叶片的形状,从而确定流道形状,进而确定流量。有这方面经验的不妨互相讨论交流下~~~; S  x; C% t# P

网友:
这要专门搞流体的流体工程师,我们以前的叶片数据都是流体工程师做好,然后搞机械的做曲面拟合造型。

网友(点评):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水力图搞不懂,呵呵

网友(点评):
同意,术业有专攻,这个离电工太远了

网友(2013-02-16):
貌似这要把流体力学,学好吧

网友:
流体力学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叶片的形状主要取决于内外圆的R大小,因为叶片都是均布固定在水轮机上的。叶片之间头尾间距即是入水口的面积,叶片一般是外凸内凹形状,R根据流体力学计算后使之与叶轮配套设计来实现水力驱动叶轮高速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