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lidworks保存时会出现2个文件 其中一个是隐藏的 1KB大小

楼主(2012-11-21):
怎样设置为消除隐藏的文件 不然266847太多了

网友A:
看来你的电脑要扫盲啊。把那个不显示隐藏文件的勾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软件关了之后就没有了吧

网友(点评):
正常关闭零部件后就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软件关了之后就没有了吧

 关了以后没有就不问了   我这边就是关了以后还一直存在  很苦恼

网友(点评):
你之前碰到过没呢?删了试试,我之前好像有过!不影响实际软件内容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sw异常关闭的结果。下载一个everything软件,是搜索类软件,搜索"~$*.sld*",全部删除之。另外可以适当评估一下自己的电脑是否配置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电脑要扫盲啊。把那个不显示隐藏文件的勾上

拜托 看不见不表示不存在,一样占内存。

网友(点评):
不占内存;其实也不占硬盘空间。我一般都是隐藏,定期用软件查找和删除。

网友:
楼主可以买彩票了,呵呵。你用内存整理软件,比如优化大师和超级兔子清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