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Cr13性能状态

楼主(2012-11-21):
各位大侠,GB1220标准说的 2Cr13交货状态:一般以热处理状态交货,其热处理种类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者,按不热处理状态交货。
那不热处理关态的硬度和抗拉强度通常是多少?

楼主:
百度不到呀,查的技术资料和标准也没有写出来

网友A:
不按热处理状态交货就是说,是轧制或是拉拔后就直接出货,也就是从原材料到卖的板材、棒材等。这个范围根据加工方式和量的不同,就不好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按热处理状态交货就是说,是轧制或是拉拔后就直接出货,也就是从原材料到卖的板材、棒材等。这个范围根据 ...

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