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控制

楼主(2012-11-21):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单片机在液压控制方向上的地位?或者是说在液压控制上需要掌握的内容。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用PLC控制,除非特殊的,频响要求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PLC控制,除非特殊的,频响要求高的。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楼主提问比较笼统。
单片机配上外围芯片,实现数据的采集、输出、信号的综合处理,如果配上总线,能够和上位或其他控制单元通讯,那么你的产品就能够和一个液压控制单元进行无缝集成,实现独立的特定功能并能和其他的控制单元进行协调的控制。
当前液压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电液无缝的高度集成。
举一个不全是液压的例子,用加工中心来说,你做的控制单元可能实现某一主轴的驱动控制,并能和其他的驱动协调,那么你就可以制造多轴的加工中心了。
我对电了解一些,一些说法可能不太专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问比较笼统。
单片机配上外围芯片,实现数据的采集、输出、信号的综合处理,如果配上总线,能够和上 ...

      我也是刚接触这类,所以问得不太具体或是正确。望前辈见谅了。  很感谢你能理论和实例讲解,让我有了一定的认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