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方案求助。

楼主(2012-11-21):
先上图,上完图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

就是如图示,想做一个工装,做静态受力实验,要求如下:
1、工装安装在车间的工字钢上面。
2、工装能上下移动并能控制高度,比如我要求向上移2M,那么移动2M后就能抱闸固定,一动不动。
3、如图示,上面行车吊钩下挂电子显示称,下面再用钢丝绳通过工装滑轮给被实验对象施加最大不超过1.5T的力,也就是说工装的水平载荷要求1.5T,并在上下移动固定后不动,通过行车施加力给被实验对象做静载受力实验。

具体情况如上所述。
问题如下:
通过什么好的方式,能保证工装上下移动后停下来能完全固定。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
怎么一个回复也没有啊,是我的问题太简单?自己顶下,以免沉了!

网友A:
用电磁铁能吸住么

网友B:
不知道这样的装置怎样的,与工字钢接触的地方用摩擦较大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的装置怎样的,与工字钢接触的地方用摩擦较大的材质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就是不知道如果要上下滑动,那需要将工字钢当成导轨,那里面不是要装滑轮吗?
装滑轮了,制动怎么实现,怎么能实现随意可调的高度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铁能吸住么

想过用电磁铁,但是没弄过,朋友如果弄过相关的工装,是不是可以给哥示意图看看啊。

网友:
参考下电梯的电磁抱闸吧。

网友:
把行车立起来装不就解决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就是不知道如果要上下滑动,那需要将工字钢当成导轨,那里面不是要装滑 ...

不好意思,我也没整过电磁铁,只不过是个想法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就是不知道如果要上下滑动,那需要将工字钢当成导轨,那里面不是要装滑 ...

可以将饿狼小军同学装置的侧面安装在皮带上,这样当电磁铁断电的时候,通过皮带的移动实现位置的上下调整,当电磁铁通电时,就将装置固定在工字钢上了,当然前提是电磁铁吸力足够大,当然有同学说的抱闸装置应该也可以实现固定在工字钢上。不知这种想法行得通么?

网友:
可以用齿轮,一定齿数的轮轴。。。

网友(2013-07-11):
用行程开关控制高度,用减速器装滑轮带动钢丝绳控制上身高度,用插销控制负载重量,用小型液压站压紧并锁死

网友(2013-09-12):
大师级别,值得学习!

网友:
实现起来 不难   方案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