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安装问题,求教高手

楼主(2012-11-21):
各位社友:
        我的电子图板今天重装了一下,重装后一个小插件无法安装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附安装说明(如下):
1. 复制calc.eba 到 X:\CAXA\CAXAEBxp\App (caxaxp版本)
2.启动caxa
3.文件-->应用文件管理器
4.新建 X:\CAXA\CAXAEBxp\App \calc.eba
ok!

实际操作时无法找到第4步,求解

网友A:
第四步是选择app文件夹,然后确定,出现“应用程序列表”中会有几个选项,在选项前面的方框内点选,方框内出现对勾,然后确定,菜单工具既有插件的快捷图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步是选择app文件夹,然后确定,出现“应用程序列表”中会有几个选项,在选项前面的方框内点选,方框内出 ...

您看那个截图,就是选了APP文件夹,但不显示应用程序,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找的话就有应用程序,我之前装过此插件,没问题能安装,这次不知为什么不行

网友(点评):
这样啊,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一起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3-06-29):
学习了,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