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调质处理前留精车余量?

楼主(2012-11-21):
45#钢空心轴外径84内径60,调质前外圆,内孔需留多少余量?

网友:
长度是多少?这个关系很大。如果比较短就可以少留量。

网友A:
0.2?

网友B:
机械加工中各种工种、工序留加工余量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余量的大小取决于加工工件的大小、长短、粗细、厚薄等。比如大的、长的、细的、薄的工件由于容易变形,所以加工余量就要多留一些,而短的、粗的、厚的工件就可以少留一些加工余量,一般这个数值是一个经验值,随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比如一个轴,长度在200mm左右,直径在20mm左右,粗车留加工余量一般在3~4mm,调质后,精车留量0.6mm左右,最后再精磨达图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轴的长度达到500mm以上,以上的加工余量就不一定够用了。铣加工和磨加工的情况也是同样的情况;小而厚的工件不容易变形,加工时就可以少留一些加工余量;大而薄的工件容易变形,留的加工余量就不能太小,否则就会加工不出来。工件长度多少?

网友:
我们一般粗车后剩2MM余量,加工起来绰绰有余

网友:
能发张图就最好了,我们这边来说,大部分东西在保证可以精车的情况下,余量能少放就少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

工件外径85,最大内径69,长度180,我留的是外径6mm,内径5mm,不知道可以不?我们调质完后直接上数控车车至图纸尺寸的,不需要其他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加工中各种工种、工序留加工余量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余量的大小取决于加工工件的大小、长短、 ...

工件外径85,最大内径69,长度180,我留的是外径6mm,内径5mm,不知道可以不?我们调质完后直接上数控车车至图纸尺寸的,不需要其他工序!

网友(2013-01-18):
先留一个大点的试试,然后再改就行了

网友(2014-04-14):
新人学习了,工艺很重要啊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A:
0.2?

注意是调质前,不是磨量。明显不认真看

网友(2018-10-31):
电镀余量有标准化了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