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杆负前角与7度正前角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2-11-21):
看三菱刀具样本时发现,负前角刀杆排在前面,排在随后的是7度正前角刀杆,请问这两种刀杆哪种更常用,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负前角是强力切削,正前角普通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前角是强力切削,正前角普通采用。

我发现是刀杆负前角6度左右,配对应的刀片正前角16度左右,配各种前角的刀片后分别能覆盖精加工到重加工全部范围,适应面很广,应为实际效果装刀片后还是会正前角,

样本上排在最前面,我没仔细研究,感觉负前角刀杆反而面广,7度正前角刀杆到似乎反而有偏向精加工,半粗加工的倾向,应为加上刀片前角后前角校大了

模糊感觉而已,样本太厚,看得累

下面是负前角刀杆截图

网友:
任何刀具的前角都是为了通过改变切削力,从而达到改善切削条件,提高刀具的寿命的目的。

网友B:
除小零件外,中等(半精)加工以上(包括粗加工,重型切削)优先采用负前角刀具,精加工可以选用负前角或者正前角刀具(根据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而定)。小零件一般都用正前角刀具。

PS:LZ的钻研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小零件外,中等(半精)加工以上(包括粗加工,重型切削)优先采用负前角刀具,精加工可以选用负前角或者正 ...

我理解你帖子里的“负前角刀具”指的是刀杆负前角是吧,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B:
除小零件外,中等(半精)加工以上(包括粗加工,重型切削)优先采用负前角刀具,精加工可以选用负前角或者正 ...

请教把刀用好师傅及楼主,我要将热锻留有0.4mm余量的粗胚车制到图中的尺寸(只是那个头部的凸台)其中要车制的是14mm的外端面,8mm外圆,还有蓝色部位的2mm的内端面三个地方。材料为淬硬钢。

我请教淘宝的刀具卖家,他们介绍我是用京瓷纯陶瓷的a65和陶瓷带涂层a66n的车刀,配套的车刀杆也是负前角的,我试用了一下,材料是预硬的65mn,在主轴转速2000转,f0.05,每刀车0.1mm的情况下,车出来的光洁度很差。比不上焊接合金车刀。是不是负前角的刀不是和车这样的工件呢(太小)?是不是线速度不够呢?现在大约是85m左右。请教这个有什么改进的好办法吗?

以后还是这个形状的工件,材质会有38crmoal和skd-51、skd-61等淬硬钢,不知到选用什么样的车刀和刀杆才适合,请师父不吝赐教。

网友:
你好,根据上面楼主的加工参数来算线速度有些低。

网友C:
提高到80-100就很好了,我们公司生产的陶瓷刀片基本就是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高到80-100就很好了,我们公司生产的陶瓷刀片基本就是这个参数。

我的电机暂时无法加速,可不可以改用一些直径大点的工件来改变线速度?

网友:
可以或加大吃刀量,我们是制造陶瓷刀片的生产厂家可以很好的替代京瓷A65.

网友(2014-06-06):
负前角刀具一般用于粗加工,正前角刀具一般用于精加工。

网友:
三角型刀片如果你用正前角就只有三个角可以用,如果你用负前角就有6个角可以用,负前角开粗比较好,可以强力切削,但是如果车细长轴用正前角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