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精度,示值误差都各指什么?

楼主(2012-11-21):
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精度的定义摘自《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费业泰著
示值误差:测量器具示值减去被测量的真值所得的差值,是测量仪器本身各种误差的综合反映
分辨率也就是类似游标卡尺最小刻度吧

楼主:
能分别举例说明三坐标,外径千分尺,的精度和误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的定义摘自《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费业泰著
示值误差:测量器具示值减去被测量的真值所得的差值,是测 ...

能分别举例说明三坐标,外径千分尺,的精度和误差吗?谢谢!

网友:
外径千分尺以成量样本为例:
标准号 GB/T1216-2004 0-25mm外径千分尺,分度值(分辨率)0.001 mm 精度0.002mm 示值误差是个综合误差一般样本不标明。
三坐标以三丰BH-V504 196系列为例
分辨率0.0005 在20℃时精度5μm 重复性4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