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材料力学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横力弯曲时,横截面边缘处切应力为0,正应力最大,中性轴处切应力为最大,正应力为0,除此之外的其他点,都是既有正应力,又有剪应力的,为何不按弯扭组合进行计算?而是校核时只需计算最大正应力和最大切应力即可
弯扭组合变形只是杆件在受到外力偶和弯矩组合时时才用吗?

网友A:
弯、扭是一个受力的组合概念,不是拉应力与剪应力组合,你先要建立这个概念,

一个截面,受到一个力,这个力可以被分解,形成垂直力、偏载、轴向力,这是一个组合,

垂直力,产生弯曲作用,对截面有一个弯矩,

偏载力,形成一个扭转趋势,

轴向力,形成纯粹的拉、压关系,

弯曲按弯曲计算,扭转按扭转计算,最终再矢量叠加轴向力,就得到最终的受力,

最大型面处,按弯曲只有拉压,但也是最大扭转作用位置,因为剪力必须封闭,否则没有着力面,在最大型面位置,就确定了最危险的点,

哈哈,大哥,你念书,要念到这里,闭眼想,最大的拉压应力,矢量叠加扭转,再叠加轴向力,这个力是哪个方向的?有多大,想出这个了,就全懂了,之后才知道怎么切一个微形体出来处理那个形态受力,

念说,念到阿拉说的这个位置,懂65%,再就自如了,哈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的精彩评论我都会用笔记起来,细细品味。

网友(点评):
自己学过材料力学,现在看来,蜻蜓点水呀,差得太多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矢量叠加,是应力的叠加么?也就是说,通过最大型面处的弯矩除以载面抗弯系数得到的最大弯曲应力,与该处通过扭矩算出来的剪切应力合成?像力的合成一样,得到合应力的方向和大小么?

网友(点评):
据老杨说,要把基础知识变为直觉!

网友(点评):
能把基础知识变成是条件反射就行了。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不是说,截面内,切应力只能和切应力合成,正应力只能和正应力合成么? 正应力和切应力之间不能合成,这样么?

网友(点评):
一个梁,受扭转、横力弯曲组合的时候,是不是扭转的切应力和弯曲的切应力合成形成的合切应力,和材料的需用切应力比较么、、?然后正应力,跟许用正应力比较?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 大侠所说的“偏载力” 是不是不在剪力中心 造成的一个力偶矩? 那个矢量叠加是微元体的应力分析那一套么?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 大侠所说的“偏载力” 是不是不在剪力中心 造成的一个力偶矩? 那个矢量叠加是微元体的应力分析那一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扭是一个受力的组合概念,不是拉应力与剪应力组合,你先要建立这个概念,

一个截面,受到一个力,这 ...

多谢大侠讲解,说实话,大侠说的有些地方还是没看明白,呵呵
现在感觉,拉伸好理解一些,我是对扭转和弯曲没有完全理解,特别是弯曲,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到一片混沌的状态了呵呵,有些地方怎么都转不弯来,自己也想不明白,估计书再翻回去多看几遍会豁然开朗

网友(点评):
这个就得硬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在纸上画,画矢量图,看哪个力作用在哪里,别人没有办法再协助了,只有自己头脑中最终形成这个力图概念,就一了百了了,看什么都通了,在没有通之前,都是混沌的,我也如此,走过

网友:
弯曲,可以看做拉伸和压缩的组合,中性轴两侧,一侧拉伸,一侧压缩。

网友(点评):
纯弯曲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横力弯曲的时候还会有剪应力,只是一般情况下只需校核正应力,只有几种情况还需要校核剪应力

网友(点评):
剪切、拉压,就是把不同的状态分类解决,这是基本定义和定理的问题。6楼讲的很好!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纯弯曲就可以想象成中性轴上半部受拉,下半部受压,两半合成的效果构成一个弯矩的效果,而单元体应力的状态只是垂直截面的正应力。上平面是最大拉应力,下平面是最大压应力,绝对值是相等的。弹性材料拉伸的强度极限小于压缩极限,所以校核时就只看上平面咯。

   本科的材料力学整本书几乎只是和杆较劲,而且夹着不少假设;上面说的纯弯曲就得有一些正应力线性分布、截面保持平整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或用弹性力学证明,或用实验验证,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使用。

   至于扭转应力和剪应力,只要看截面相对运动:有相对转动趋势(角应变)的是扭应力,平移错动趋势(线应变)的是剪应力。

网友:
学习第三四强度理论吧!

网友:
mark ,材料力学放下三个礼拜,在看气力输送的东东,好资料难找,
还是去图书借的好。

网友:
占个座,998大侠讲的似乎是懂了,但好像有没完全懂,以后再回来看看。

网友:
998大侠讲的较精辟,看后让我对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认识。哎,看来课本不能丢下啊,有空了还要看看,不能把学的东西还给老师!

网友B:
也讲几点认识,请大家批评:

1.细长梁的横力弯曲,横截面上的正应力是“主要控制因素”,所以只按正应力校核强度即可。见刘鸿文《材料力学》上册186页,上面也列出了须校核剪切强度的几种情况。

2.梁的强度校核当然可以和“弯扭组合”一样,由一点的正应力和剪应力来确定主应力,然后再按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校核强度。见“刘书”的例8.4,上册294页。

3. 拉压与弯曲的组合,也只是考虑了梁横截面上弯曲正应力,再和拉压正应力“叠加”,来确定最大应力。

4.弯扭组合,也只是考虑弯曲正应力,和扭转剪应力,然后在危险点上计算出其主应力,然后用第三和第四强度理论校核。见“刘书”第九章。

网友(点评):
补充:关于第三点,弯扭组合时,没考虑弯曲剪应力,是因为一般梁边缘处是危险点,没有弯曲剪应力。在梁中性轴处,因没为弯曲正应力,而弯曲剪应力最大,所以用扭转剪应力和弯曲剪应力“叠加”可求出最大剪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讲几点认识,请大家批评:

1.细长梁的横力弯曲,横截面上的正应力是“主要控制因素”,所以只按正应力 ...

我也是看的刘鸿文的书,在讲强度理论的时候讲到莫尔强度理论,其中一道例题如下:

这个就是横力弯曲的情况下,校核不在边缘处点的情况,不过他是为了说明莫尔强度理论是对抗拉和抗压强度不同材料,说明摩尔强度理论的应用。选的材料是铸铁。在这个例题中,虽然没有受到外界扭矩,只有正应力和剪力引起的切应力,但是这点还是按照弯扭组合的方式,按莫尔强度理论校核的
我的问题是:
1.如果材料换成抗拉与抗压性能相同的塑性材料,受到横力弯曲,此时不在边缘处的点校核用何强度理论,是否应按照"十年一梦“社友所说的那个例题一样,是按照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计算?其实也是可以看成是弯扭的组合呢?
2.如果这个杆件除了横力弯曲,还受到了扭矩的作用,那作用在不在边缘上的点有三个应力,一个是弯曲的正应力,一个是剪力产生的剪应力,一个是扭矩产生的剪应力,此时这点如何校核呢?1)忽略剪力引起的剪应力,按弯扭组合,按强度理论校核?
2)讲两个剪应力矢量叠加,叠加后的剪应力再与正应力一起,计算此点主平面上的最大与最小主应力,然后按照强度理论校核?

3.再提一下我上面说过的问题,还是有些想不明白,以上面的例子来说,都知道横截面边缘处点(离中性轴最远处)的正应力为横截面上最大正应力,且边缘处切应力为0,则横截面就是边缘处点的主平面,则横截面上的最大正应力就是边缘点的主应力,校核的时候就是依据这个应力值来计算的,不过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在边缘处的点,如上题中的b点,其主平面(不是横截面)的正应力值大于边缘处点的主应力?

说了一大通,自己都糊涂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的刘鸿文的书,在讲强度理论的时候讲到莫尔强度理论,其中一道例题如下:

1.拉压强度相同的塑性材料,横力弯曲时,如果要校核不在边缘处点的强度,可用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

   横力弯曲时,不在边缘处和中性轴上的点因有正应力和剪应力同时作用,其计算的形式与弯扭组合时一样,所以您说“看成是弯扭的组合”。 另,在用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校核时,我们总是要计算一点的应力状态,并求出此点的三个主应力。

2.我认为第 2)种想法正解,即 “将两个剪应力矢量叠加,叠加后的剪应力再与正应力一起,计算此点主平面上的最大与最小主应力,然后按照强度理论校核”。

3. 您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比如一个跨距很小的梁,其边缘处的正应力(也即主应力)极可能比中性轴处的剪应力小(因此点是纯剪,故两个主应力值为正负剪应力值),这也是刘书中提到的几种须校核剪切强度的情况之一。

关于强度理论,挺有意思的,具体要用哪一种,我现在的认识是和材料与载荷状况有关。西安交大的愈茂宏 教授有很多这方面的成果。

我也在看铁摩辛柯的《材料力学》,他提到了参考文献 5-11: The Location of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es, 可惜我现在找不到原文。